离心式高压空压机能加变频?

楼主(2016-01-28):
如题,高压空压机能加变频器么?是离心式的,螺杆式有高压的么?螺杆式最大能做到多少KW?谢谢1

网友A:
离心式的应该能加高压变频器,不过也需要看你的实际工况。

网友B:
理论上都可以加装,但是要看你的节能降耗效率,高压的变频器很贵滴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