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试验的试验项目有哪些?

楼主(2016-01-28):
  三相异步电机试验按照目的来分的大体分为出厂试验和型式试验,出厂试验相对来说试验项目较少,比较简单,型式试验则复杂很多。

  出厂试验一般包括:绝缘电阻测试、直流电阻测试、空载试验、堵转试验、耐压试验;

  型式试验项目除了所有的出厂试验项目外,还有:温升试验、负载试验、杂散损耗试验、振动试验、噪声试验;其它试验项目,如超速试验、过电压试验、过电流试验等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另行确定。

一、异步电机试验项目之空载试验

  电机空载试验是指工作空间内不给予载荷时进行的运行试验。电机空载损耗是电机效率的重要性能参数,一方面表示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的效率,另一方面表明电机在设计制造的性能是否满足要求。

  空载试验的目的是:

  1、检查电机的运转的灵活情况,有无异常噪声和较强的振动。

  2、检查三相空载电流的平衡度。

  3、求取电机的空载特性,即得出空载电流与空载电压的关系曲线。

二、异步电机试验项目之堵转试验

  堵转试验是指用工具使电动机堵住转子不转而进行的电机试验。试验数据能为改进设计和工艺提供有关实测数据,为故障电机查找原因和确定修理内容提供帮助。

  堵转试验是为了测取额定电压时的堵转电流IK和堵转转矩值TK以及堵转损耗PK,同时测取堵转电流,堵转转矩,堵转输入功率与输入电压的关系曲线,即为堵转特性曲线,通过对堵转电流大小和三相平衡情况的分析,能反应出电机定,转子绕组及定,转子所组成磁路的合理性和一些质量问题。

三、异步电机试验项目之负载试验

  负载试验的方法很多,进行负载试验时,被试电机应在接近热状态下,并且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测量不同的负载点,试验过程尽可能快的完成。

  三相异步电动机负载试验的目的是确定电机的效率、功率因数、转速、定子电流、输入功率等与输出功率的关系。测取电机的工作特性曲线,并考核效率和功率因数是否合格,取得分析电机运行性能的必要的数据资料。

四、异步电机试验项目之温升试验

  温升试验又称热试验,温升试验由两种方法: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温升试验应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和额定负载或铭牌电流下进行。间接法主要包括降低电压负载法、降低电流负载法、定子叠频法等。

  温升试验的目的是为了确定额定负载条件下运行时定子绕组的工作温度和电机某些部分温度高于冷却介质温度的温升。电机温升的高低,决定着电机绝缘的使用寿命,所以温升试验对电机的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异步电机试验项目之超速试验

  将电动机转速提高到1.2倍最高转速或各类型电动机标准中规定的转速,历时2分钟;

  超速试验的目的就是短时间内提高电机转速,检查电机的机械强度,预防出现有害变形。

六、异步电机试验项目之耐压试验

  耐压试验时,将电压施于绕组和机壳之间,其他不参与试验的绕组均应和铁芯及机壳作电气连接。

  耐压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考核电动机绕组相与相、相与机壳之间的绝缘是否受损,是否能承受一定的电压而不击穿。通过耐电压试验可确切地发现绝缘局部或整体所存在的缺陷。

七、异步电机试验项目之绝缘电阻测试

  绝缘电阻测试就是测量电动机绕组对机壳和绕组相互间的绝缘电阻。 各相绕组的始末端均引出机壳外,应断开各相之间的连接线,分别测量每相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即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然后测量各相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即相间绝缘电阻。如果绕组只有始端或末端引出壳外,则应测量所有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

八、异步电机试验项目之直流电阻测试

  直流电阻测试是指直接测量电机三相绕组阻值,通过直流电阻的测试检查是否有匝间短路(匝间绝缘不良)的故障。

湖南银河电气有限公司(vf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