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V71的若干求助

楼主(2016-01-28):
1、ATV71是重载变频器吗?

2、用ATV71控制搅拌电机可以吗?7.5KW的变频器控制7.5KW的搅拌,启动转矩比较大的情况下,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3、对R1报警,想引入PLC,怎么设置合适?比如电机过载报警或变频器故障

4、一台变频器拖动2台电机可以吗?

5、设置参数需要注意哪些环节,重点参数是什么?

楼主:
自己看看说明书做出的答案:

1、重载。
2、用ATV71可以控制搅拌电机 ,转矩较大时,必须使用电流矢量控制,电机参数必须做自整定设置。
3、使用R1故障继电器默认设置即可。
4、一拖二是可以的,建议按1.3倍功率算。在一拖二的情况下,就不能使用电流矢量控制了,而且必须单独选择热保护装置。
5、重点需要设置的就是电流矢量,以及电机参数自整定。

网友A:
变频器重载的概念其实就是固定时间内,承受超负荷能力强一些,说的直白点就是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大一号,比如重载15KW的就是轻载18.5KW的;至于负载特性要依据变频器启动转矩能力决定,比如ABB变频器,启动转矩为300%,力矩很大的,要以变频器说明书为依据,另外,如果负载是全频运行,可以考虑到用软启动,软启动特性比变频器特性硬的多。如果负载不是连续运行的可以考虑到使用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