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控制温差上下5度,需要又PID控制么

楼主(2016-01-28):
使用三菱plc,进行温度控制,使温度控制在65度,上下温差5度,必须要使用PID控制么?

求助工控网友们解答

网友A:
上下温差5度,这精度好做。当然温度控制一般都得用PID,只是你的上下温差大,调试起来方便简单。

楼主:
对: 梧桐树A 上下温差5度,这精度好做。当然温度控制一般都得用PID... 内容的回复!xie谢谢解答,再问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对PID的输出值是转换成模拟量来控制设备还是利用PWM输出好?

网友B:
位式控制就能满足要求,设定温度值,回差为2~3度即可。

网友C:
看你的负载要求,如果控制对象是燃烧机之类,也就是如此精度了!

因此要看你的控制对象

网友D:
相差上下5度,应该不用自动控制了,人工调节应该也可以做到了。不解这能够作为控制要求?简单的BANGBANG控制就行!

网友E:
这个用高低温控制就可以了吧?成本低。用一个温控器,设置一下,几十元就OK。

网友F:
不一定非要PID,自己写一个控制方式也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