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

楼主(2016-01-28):
三菱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接负载就显示过流0l(加速过程中,电机无法启动)刚买的变频器

网友A:
看看你参数设置对不对?加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参数设置对不对?加减速时间

谢谢,已经解决,负载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