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专用指令不能读取其频率电流等信号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28):
程序是这样写的最后一个为输出电流的读取。用的变频器是e700变频器。但是读取输出电流与运行频率都读不出来走的事485通讯。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通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通讯上!!!

我应该通讯上了,我这边写频率事可以的但是就是不能读电流和读运行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通讯上!!! 内...

那可能是你选的寄存器不对,或者这种变频器就不支持这种功能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寄存器有没有被占用,或者是单字和双字的问题

楼主(2016-07-29):
我找到原因了 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将其设置为有cr无lf就可以了!

网友C(2018-11-16):
楼主 为啥我的还是不行,我的变频器是D720,我也是能写入运行指令和变频输入,就是无法监视数据和读取参数。

我尝试了您的设置CR/LF,但是在PLC上设置只能是两种格式,有CR/LF和无CR/LF。都尝试了,不行!

网友C:
我的还是不行!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 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将其设置为有cr无l...

网友C:
哈哈哈,搞定了,我设置错了位置,确实是更改P124的参数位1,即可,感谢!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 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将其设置为有cr无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