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同品牌PLC配置

楼主(2016-01-28):
控制要求:12路脉冲输出,不确认是伺服还是步进,12路之间没有联动关系,都属于独立运行,除此之外的IO点数,输入90左右,输出100左右,, 各位谁有高性价比的配置方案呀。

PLC品牌不限,

网友A:
信捷PLC,单个可以带10轴,用2个组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PLC,单个可以带10轴,用2个组网即可

  信捷的质量和稳定性,,,感觉不是很放心呀,,,什么系列的??

什么型号?

网友B:
信捷XDM-60T10

网友C:
海为N40S2T 单机控制16轴 每个高速脉冲点200K  配置H64XDT模块 32DI 32DO 主机最大可以扩展7个H64XDT模块

网友D:
松下还考虑,可以选择FP-XH C60T,本体自带6轴脉冲输出,加个通信插件做PC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还考虑,可以选择FP-XH C60T,本体自带6轴...

目前就是您说的这个配置,不想用两个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为N40S2T 单机控制16轴 每个高速脉冲点200...

我看着   N40和N60 都是8路200K  没有16轴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