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电极脏了怎么办

楼主(2016-01-28):
    仪器仪表作为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类产品,在日常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然而流量计作为一种精密仪器,在使用跟日常的维护上有许多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电磁流量计是一种智能型仪表,它的保养尤为重要。

    电磁流量计如果测量的介质长期比较污浊,那么电磁流量计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电极上就会产生污垢。当结垢物质的电导率和被测介质的电导率不同时,就会带来测量误差。污泥、油污对电极的附着,也会使仪表输出发生摆动和漂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定期对电磁流量计电极进行维护与清洗。以下来介绍几种电磁流量计电极的清洗方法。

1.机械清除法

机械清除法是通过在电极上安装特殊的机械结构来实现电极清除。目前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采用机械刮除器,用不锈钢制成一把带有细轴的刮刀,通过空心电极把刮刀引出。当从外面转动细轴时候,刮刀紧贴电极端平面转动,刮除污垢。这种刮除器可以手动,也可以用马达驱动细轴自动刮除。

另一种是在管状电极中,装上清除污垢用的钢丝刷,轴裹在密封的O形圈里,以防止流体泄露。这种清洗装置需要有人经常拉动钢丝刷来清洗电极,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

2.电化学方法

金属电极在电解质流体中存在电化学现象。根据电化学原理,电极与流体存在界面电场,电极与流体的界面是电极/流体相间存在的双电层所引起的。对于电极与流体界面电场的研究发现物质的分子、原子或离子在界面具有富集或贫乏的吸附现象,而且发现大多数无机阴离子是表面活性物质,具有典型的离子吸附规律,而无机阳离子的表面活性很小。因此电化学清洗电极仅考虑阴离子吸附的情况。阴离子的吸附与电极电位有密切关系,吸附主要发生在比零电荷电位更正的电位范围,即带异号电荷的电极表面。在同号电荷的电极表面上,当剩余电荷密度稍大时,静电斥力大于吸附作用力,阴离子很快就脱附了,这就是电化学清洗的原理。

3.超声波清洗方法

    将超声波发生器产生的45~65kHz的超声波电压加到电极上,使超声波的能量集中在电极与介质接触面上,从而利用超声波的能力将污垢击碎,达到清洗的目的。

4.电击穿法

    这种方法使用交流高压电定期加到电极和介质之间,一般加30~100V。由于电极被附着,其表面接触电阻变大,所加电压几乎集中在附着物上,高电压会将附着物击穿,然后被流体冲走。从安全出发,使用电击穿法必须是在流量计中断测量、传感器与转换器间信号线断开、停电情况下将交流高压电直接在传感器信号输出端子上进行清洗。

     定期对电极进行清洗,会延长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寿命。要知道,电磁流量计一旦发生故障,维修的代价会比较高,只有在平时的使用中能做到定期维护,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让产品的价值扩大化。

网友A(2018-07-27):
谢谢普及知识,认真学习了

网友B(2019-03-22):
属于耗材,换新的

网友C(2023-03-20):
电磁流量计,因为液体直接跟金属接触,会污染液体,在芯片生产行业属于禁用的玩意

网友D:
谢谢普及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