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软件monitoring与触摸屏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6-01-28):
监控软件monitoring与触摸屏以太网通信怎么设置

网友A:
  1. 做monitoring监控程序的时候要选择以太网通讯协议

  2. 通讯设置时面选择与设备通讯的IP地址及端口号

网友B(2016-04-09):
引用 网友A:
做monitoring监控程序的时候要选择以太网通讯协...

详细实例应用可以发一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