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拿掉示教器后怎么启动

楼主(2016-01-28):
请教各位,安川机器人拿掉示教器,通电后怎么通过外部控制启动机器人?

网友A:
开机自检就会查找示教器,没有的话根本不会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自检就会查找示教器,没有的话根本不会启动!!

网友C:
这个示教器还没用过。。。。

楼主:
这样子那每个开机都要用示教器开一遍就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肥 这个示教器还没用过。。。。

那请问,有其他的机器人示教器可以拿掉的吗?

网友E:
工控类 机器人类的资料 和问题蛮多的哈哈

网友F:
各品牌机器人的操作方式有差异的,有的是需要现场示教器编程,有的可以在电脑编程然后导入系统。前者示教器是必需品,没有就启动不了系统;后者示教器是选配件,有或者没有都不影响系统运行。

网友G:
可以把针脚短接试试。。。电柜上插示教器那个航空插。。。具体哪几个针脚忘了

网友G:
ABB的,试过不用示教器可以启动。。。只需短接示教器电柜那个航空插针脚即可

网友H(2016-04-13):
不能启动!!!!!!!!!!!

网友I(2016-10-11):
为什么安川机器人示教器上电后就蓝屏了(示教器拆出来,只是24伏供电),而不是定格在进入的那个画面?是不是少了哪个应用软件?正常的是不连接控制柜的话,示教器是定格在进入的那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