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omponent如何读取32位数据在VB上显示出来

楼主(2016-01-28):
请教个问题啊:xcomponent如何读取32位数据在VB上显示出来

本人在用VB+MX Component开发与Q系列PLC通信,使用的编程口通信控件ActQ06HCPU1,但是我发现无论是使用GetDevice,ReadDeviceRandom还是ReadDeviceBlock无法读取32位的数据(比如双字D0),它只能得到16位的D0数值,看了手册好像也是说高位不被使用,请问应该使用什么函数来读取32位数据?

网友A:
大哥,读取的时候,count参数,要写2啊,你写1当然只能读一个啊,而且返回的数据是指针,你要先声明一个dim a(2) as integer ,不知道你怎么写的,这个东西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读取的时候,count参数,要写2啊,你写1当然...

谢谢,新年好,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