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缝纫设备上的应用-

楼主(2016-01-29):
一、 工艺要求

   控制步进电机和普通电机的配合工作来进行榻榻米的缝边工作,接近开关和光电做为检测原件,为PLC的自动工作作出相应的指示。

二、 原理

   通过人机与PLC进行控制,PLC的高速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的精确定位,PLC输出无源点来控制变频的启动和停止,PLC的其他输出点来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得电和断电。

人机界面用来参数的设置和机器的操作。

三、 方案

1. 维控屏 选择

使用维控700L触摸屏

2. PLC选择

使用维控LX3V-2416MR2H型号PLC可到达客户的要求

四、画面及程序

1.手动画面

可在手动状下进行设备的操作,在屏幕的下方设有强制执行按钮,意义在于当人工旋转丝杠或误操作或接近失灵使得工作台超出限位而无法回到正常工作区是使用。

2.自动画面

自动状态下,当有工件未在应有的工作状态是可在屏上提示报警,并提示相应的故障,但故障不影响自动工作(客户要求),可以启动设备进行工作

3.参数设置画面

四、 生产工艺

   手动可以通过按钮或屏来控制步进电机的前进和后退,针的点动和循环工作,物料托板的角度变化,可通过按钮进行物料的压紧工作并当压紧到位的微动开关到位后仍可通过特定按钮强制执行压紧工作。

   自动流程:一张榻榻米用平针和花针两种针法进行缝纫,先进行平针,当前光电检测到物料后,继续向前多走设定距离后,向后走三小针之后向前走大针工艺,比如定位30mm,缝一针,当后光电检测到无料时向后回三小针,三小针后向前再走一段距离保证切到能将整张榻榻米都修好边后,向退回一定距离后步进电机停止工作,需人工进行线的剪断,之后按屏的复位键步进电机已设定频率返回原点,这时需人工搬动档位按钮,换花针档,这时托板进行向下60度翻转,角度由接近开关确定。

   之后进行花针缝纫,当前光电检测到物料后向前运行设定距离后,原地缝纫四针(次数可在屏上设置),然后向前走大针,当后光电检测到无料后,原地缝纫四针后,向后退一定距离后步进电机停止工作,人工剪断线后按复位会原点,一张榻榻米缝纫完成。

五、 调试心得

    这次调试还算顺利,在来之前对程序做了多次的检查,保证主体程序的顺利通过,在调试过程中客户的生产工艺有了多次的改动增加了调试的时间,但由于使用的顺序控制方法方便更改,总体还算顺利。

网友A:
这论坛工控类资料蛮多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