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仪表擂台第100期-超声波流量计的选型与日常维护

楼主(2016-01-29):
    各种流量计在工厂中应用非常广泛,其中超声波流量计占有一定比例,把您在应用中的选型、日常维护等经验与大家分享。谢谢!

    本擂台为2016年第一期周擂台,自本日起开始,至结贴为止,至少有一至二周的时间。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若干名:50积分。

网友A:
       面对众多类型的超声波流量计,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测量需要合理选型。
       1. 多谱勒式超声波流量计
       只能用于测量含有适量能反射超声波信号的颗粒或气泡的流体,如工厂排放液、未处理的污水、杂志含量稳定的工厂过程液等。要注意它对被测介质要求比较苛刻,即不能是洁净水,同时杂技含量要相对稳定,才可以正常测量,而且不同厂家的仪表性能及对被测厂家的要求也不一样。选择此类超声波流量计即要对被测介质心中有数,也要对所选用的超声波流量计的性能、精度和对被测介质的要求有深入的了解。
       2. 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
       适用于临时性测量,主要用于校对管道上已安装其它流量仪表的运行状态,进行一个区域内的流体平衡测试,检查管道的当时流量情况等。如果不作固定安装,而用于这些用途时,选用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既方便又经济。
       3. 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
       目前生产最多、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是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它主要用来测量洁净的流体流量,在自来水公司和工业用水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此外它也可以测量杂技含量不高(杂质含量小于10g/L,粒径小于1mm)的均匀流体,如污水等介质的流量,而且精度可达±1.5%。实际应用表明,选用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对相应流体的测量都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4.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
       精度最高,可达到±0.5%,而且不受管道材质、衬里的限制,适用于流量测量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但随着管径的增大,成本也会随增加,通常情况下,选用中小口径的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较为经济。

超声波流量计选型容易忽视的问题:

1.超声波流量计水、气、油各种介质都可以测量,其应用的领域十分广阔。手持式超声波流量计探头直接安装在管道外壁上,不受介质影响,安装简便快速,无需切断工艺管道,无需工艺停车,并且无压损,非常适合于测量腐蚀性介质和超纯介质其压损也几乎为零,其测流量的方便性与经济性是最佳的。

2.在具有危险性场合时,应选用防爆超声波流量计。

3.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应用超声传输时间的方法测量流速,无运动部件。超声波在测量管道内以水流方向传输再被返回,通过测得的两束超声波的时间差计算出流速。此超声波流量计对介质,温度,导电率和污染物不敏感。

网友B:
1、别测量高温管道; 2、要及时核实校验; 3、定期维护,检查换能器是否松动,与管道之间的粘合剂是否良好等; 4、充电电池及时充电。

网友B:
超声波流量计的分类
1、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专用钻孔装置可进行不停产安装。一般为单声道测量,为了提高测量准确度,可选用三声道。
2、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需切开管路安装,但以后的维护可不停产。可选用单声道或三声道传感器。
3、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能够完成固定和移动测量。采用专用耦合剂(室温固化的硅橡胶或高温长链聚合油脂)安装,安装时不损坏管路。
4、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便携使用,内置可充电锂电池,适合移动测量,配接磁性传感器。
5、手持式超声波流量计:体积小,重量轻,内置可充电锂电池,手持使用,配接磁性传感器。
6、防爆型超声波流量计:用于爆炸性环境液体流量测量,为防爆兼本安型。即转换器为防爆型,传感器为本质安全型。
7、流量测量系统:由多台超声流量计和系统主站组成。适用于多条管路的集中测量。
8、超声热量计:用于供热系统的热量测量。
9、电池供电型超声波流量计:采用一节锂电池供电的一体式超声波流量计。适用于无市电供应的场合,一节电池可使用十年,具有多种测量功能。
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把换能器和测量管组成一体,解决了外贴式流量计在测量中的一个难题。而且测量精度也比其它超声波流量计要高,但同时也牺牲了外贴式超声波流量计不断流安装这一优点,要求切开管道安装换能器。
       (3)插入式
       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介于上述二者中间。在安装上可以不断流,利用专门工具在有水的管道上打孔,把换能器插入管道内,完成安装。由于换能器在管道内,其信号的发射、接受只经过被测介质,而不经过管壁和衬里,所以其测量不受管质和管衬材料限制。
       3 超声波流量计的选型
       超声波流量计除上述各种类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采用数字化电路的数字式超声波流量计,把换能器和转换器做在一起的一体式超声波流量计,等等。面对众多类型的超声波流量计,用户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测量需要合理选型。

网友C:
      一、 面对众多类型的超声波流量计,用户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测量需要合理选型。
       1. 多谱勒式超声波流量计
       只能用于测量含有适量能反射超声波信号的颗粒或气泡的流体,如工厂排放液、未处理的污水、杂志含量稳定的工厂过程液等。要注意它对被测介质要求比较苛刻,即不能是洁净水,同时杂技含量要相对稳定,才可以正常测量,而且不同厂家的仪表性能及对被测厂家的要求也不一样。选择此类超声波流量计即要对被测介质心中有数,也要对所选用的超声波流量计的性能、精度和对被测介质的要求有深入的了解。
       2. 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
       适用于临时性测量,主要用于校对管道上已安装其它流量仪表的运行状态,进行一个区域内的流体平衡测试,检查管道的当时流量情况等。如果不作固定安装,而用于这些用途时,选用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既方便又经济。
       3. 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
       目前生产最多、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是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它主要用来测量洁净的流体流量,在自来水公司和工业用水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此外它也可以测量杂技含量不高(杂质含量小于10g/L,粒径小于1mm)的均匀流体,如污水等介质的流量,而且精度可达±1.5%。实际应用表明,选用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对相应流体的测量都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4.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
       精度最高,可达到±0.5%,而且不受管道材质、衬里的限制,适用于流量测量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但随着管径的增大,成本也会随增加,通常情况下,选用中小口径的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较为经济。

       二、 超声波流量计选型容易忽视的问题:

     1.超声波流量计水、气、油各种介质都可以测量,其应用的领域十分广阔。手持式超声波流量计探头直接安装在管道外壁上,不受介质影响,安装简便快速,无需切断工艺管道,无需工艺停车,并且无压损,非常适合于测量腐蚀性介质和超纯介质其压损也几乎为零,其测流量的方便性与经济性是最佳的。

    2.在具有危险性场合时,应选用防爆超声波流量计。

    3.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应用超声传输时间的方法测量流速,无运动部件。超声波在测量管道内以水流方向传输再被返回,通过测得的两束超声波的时间差计算出流速。此超声波流量计对介质,温度,导电率和污染物不敏感。

    三、定期维护
     与其他流量仪表相比,超声波流量计的维护量是比较小的.对于外贴换能器超声波流量计,安装以后无水压损失,无潜在漏水,只需定期检查换能器是否松动,与管道之间的粘合剂是否良好即可;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要定期清理探头上沉积的杂质、水垢及有无漏水现象;如果是一体式超声波流量计,要检查流量计与管道之间的法兰链接是否良好,并考虑现场温度和湿度对其电子部件的影响,等等.定期维护可以确保超声波流量计的长期稳定运行.

网友D:
学习了哈   很有用  做仪表的

网友E:
可否介绍一下超声波流量计的工作原理 所测介质种类

网友F:
    超声波流量计是一种利用超声波脉冲来测量流体流量的速度式流量仪表。近几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利用超声波脉冲测量流体流量的技术发展很快,基于不同原理,适用于不同场合的各种超声波流量计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也对广大用户提出如何进一步的了解超声波流量计、怎样选择合适的超声波流量计,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些哪些问题等等,上海森逸技术人员结合现国内超声波流量计的发展情况及多年来现场应用经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超声波流量计选型与分类:

    选型主要有以下几点:管道壁厚、外径,介质,管内流量是否含有杂质,测量介质的温度,测量介质为气体时,还需要知道气体的压力,除此之外,还应根据用户实际情况和测量需要合理选型。

   1、多普勒超声波流量计

   换能器经过管道内液体中的悬浮颗粒或气泡后,频率发生偏移,当管道条件、换能器安装位置、发射频率、声速确定以后,通过测量频移就可得到流体流速,进而求得流体流量。只能用于测量含有适量能反射超声波信号的颗粒或气泡的流体,如工厂排放液、未处理的污水、杂志含量稳定的工厂过程液等。要注意它对被测介质要求比较苛刻,即不能是洁净水,同时杂质含量要相对稳定,才可以正常测量,而且不同厂家的仪表性能及对被测厂家的要求也不一样。选择此类超声波流量计即要对被测介质心中有数,也要对所选用的超声波流量计的性能、精度和对被测介质的要求有深入的了解。

   2、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

主要用于校对管道上已安装其它流量仪表的运行状态,进行一个区域内的流体平衡测试 ,检查管道的当时流量情况等。如果不作固定安装,而用于这些用途时,选用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既方便又经济。

   3、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

   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是利用声波在流体中顺流传播和逆流传播的时间差与流体流速成正比, 这一原理来测量流体流量。

目前生产最多、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是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它主要用来测量洁净的流体流量,在自来水公司和工业用水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4、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

   精度最高,可达到±0.5%,而且不受管道材质、衬里的限制,适用于流量测量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但随着管径的增大,成本也会随增加,通常情况下,选用中小口径的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较为经济。

   5、固定式超声波流量计

    如果有足够的安装空间,使用插入式换能器代替外贴式换能器,彻底消除了管衬、结垢及管壁对超声波信号衰减的影响,测量稳定性更高,也大大减小了维护工作量。而且,由于插入式换能器也可以不断流安装,所以其应用正在不断推广。 有的厂家推出了内部为数字化电路的超声波流量计,其特点是采用数字电路处理信号,纠错能力增强,取样及时,精度提高(模拟电路的精度为±1.5%,数字电路可以达到±1.0%),而且集成度提高,仪表体积大大减小,有多种信号输出模式供选择,在实际应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用户在使用中可以和模拟电路的超声波流量计进行比较。 超声波流量计的功能选择,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如果测量双向流体,一定要选择带有正负计量功能的超声波流量计;如果用户需要定期了解流体在一定时段有流量情况,可以选择带打印机的超声波流量计。总之,所选择的超声波流量计的功能既要满足用户需要,也不必贪多求全,造成许多功能闭置不用,而增加购买成本。

网友G:
超声波流量计正确选型才能保证超声波流量计更好的使用。选用什么种类的超声波流量计应根据被测流体介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来决定,使超声波流量计的通径、流量范围、衬里材料、电极材料和输出电流等都能适应被测流体的性质和流量测量的要求。

1、精密功能检查

精度等级和功能根据测量要求和使用场合选择仪表精 度等级,做到经济合算。比如用于贸易结算、产品交接和能源计量的场合,应该选择精度等级高些,如1.0级、0.5级,或者更高等级; 用于过程控制的场合,根据控制要求选择不 同精度等级;有些仅仅是检测一下过程流量,无需做精确控制和计量的场合,可以选择精度等级稍低的,如1.5级、2.5级,甚至 4.0级,这时可以选用价格低廉的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

2、可测量的介质

测量介质流速、仪表量程与口径 测量一般的介质时,超声波流量计的满度 流量可以在测量介质流速0.5—12m/s范围内 选用,范围比较宽。选择仪表规格(口径)不一 定与工艺管道相同,应视测量流量范围是否 在流速范围内确定,即当管道流速偏低,不能满足流量仪表要求时或者在此流速下测量准 确度不能保证时,需要缩小仪表口径,从而提 高管内流速,得到满意测量结果。

网友H(2016-03-08):
一般情况下,选型需要要仪表厂家提供的现场参数包括:
1、测量介质种类
2、介质温度、浊度、腐蚀性
3、公称压力
4、流量的大小(流速)
5、管道的口径、材质
选型时,客户自己需要的仪表性能参数包括:
1、传感器安装方式:外夹、插入式、管段式
2、放大器形式:供电电源、输出信号(电流、脉冲、通讯、继电器)
3、是否分体型安装

网友I:
流量计的选型是仪表应用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实际工况应用中有2/3的仪表故障是仪表的错误选型和错误安装造成。选择流量计时,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首先考虑流体特性,包括温度、压力、密度、粘度、电导率等,根据流体特初选合适的流量计类型。
  (2)其次考虑安装条件,包括直管段要求、振动、电气干扰等对流量计测量精度的影响。
  (3)在生产管道上长期运行的接触式仪表,还应考虑流量测量元件所造成的能量损失。一般情况下,在同一生产管道中不应选用多个压损较大的测量元件。
  (4)在投资允许的情况下,保证精确测量的同时,应本着节能高效的原则,确定流量计的类型并选择质量可靠的生产厂家。

超声波流量计工作原理

超声波在流动的流体中传播时就载上流体流速的信息。因此

通过接收到的超声波就可以检测出流体的流速,从而换算成流量。超声脉冲穿过管道从一

个传感器到达另一个传感器,就像一个渡船的船夫在横渡一条河。当气体不流动时,声脉

冲以相同的速度(声速,C)在两个方向上传播。如果管道中的气体有一定流速V(该流

速不等于零),则顺着流动方向的声脉冲会传输得快些,而逆着流动方向的声脉冲会传输

得慢些。这样,顺流传输时间tD会短些,而逆流传输时间tU会长些。这里所说的长些或

短些都是与气体不流动时的传输时间相比而言;根据检测的方式,可分为传播速度差法、

多普勒法、波束偏移法、噪声法及相关法等不同类型的超声波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的优点:超声波流量计非接触式仪表,适于测量不易接触和观察的流体以及大管径流

量。它与水位计联动可进行敞开水流的流量测量。使用超声波流量计,不用在流体中安装

测量元件,故不会改变流体的流动状态,不产生附加阻力,仪表的安装及检修均可不影响

生产管线运行因而是一种理想的节能型流量计。多普勒法超声波流量计可测双相介质的流

量,故可用于下水道及排污水等脏污流的测量。在发电厂中,用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测量

水轮机进水量、汽轮机循环水量等大管径流量,比过去的皮脱管流速计方便得多。超声被

流量汁也可用于气体测量。管径的适用范围从2cm到5m,从几米宽的明渠、暗渠到500m宽的河流都可适用

超声波流量计选型

1 多谱勒式超声波流量计
只能用于测量含有适量能反射超声波信号的颗粒或气泡的流体,如工厂排放液、未处理的污水、杂志含量稳定的工厂过程液等。要注意它对被测介质要求比较苛刻, 即不能是洁净水,同时杂技含量要相对稳定,才可以正常测量,而且不同厂家的仪表性能及对被测厂家的要求也不一样。选择此类超声波流量计即要对被测介质心中 有数,也要对所选用的超声波流量计的性能、精度和对被测介质的要求有深入的了解。
2 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
适用于临时性测量,主要用于校对管道上已安装其它流量仪表的运行状态,进行一个区域内的流体平衡测试 ,检查管道的当时流量情况等。如果不作固定安装,而用于这些用途时,选用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既方便又经济。
3 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
目前生产最多、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是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它主要用来测量洁净的流体流量,在自来水公司和工业用水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此外它也可以测量杂技 含量不高(杂质含量小于10g/L,粒径小于1mm)的均匀流体,如污水等介质的流量,而且精度可达±1.5%。实际应用表明,选用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 对相应流体的测量都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4 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
精度最高,可达到±0.5%,而且不受管道材质、衬里的限制,适用于流量测量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但随着管径的增大,成本也会随增加,通常情况下,选用中小口径的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较为经济。

网友J:
看看啊 哈哈哈哈a'a'a'a'a'a'a'a

网友K:
   超声波流量计使用的各种测量流量的场所和领域过程中还有使用过后,该如何进行保养和维护呢?

   怎样才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的措施呢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使用后的保养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要及时核实校验

   对于现场安装固定式超声波流量计数量大、范围广的用户来讲,可以配备一台同类型

的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用于核校现场仪表的情况。一是坚持一装一校,即对每一台新装

超声波流量计在安装调试时进行核校,确保选位好、安装好、测量准;

    二是对在线运行的

    超声波流量计发生流量突变时,要利用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进行及时核校,查清流量突变的原因,弄清楚是仪表发生故障还是流量确实发生了变化。这样就可以监测流量计的使用状况,进而可以检查到问题,再进行维护。

  要定期维护

  较之其他流量计而言,超声波流量计的维护量是比较小的。如对于外贴换能器超声波

流量计,安装以后无水压损失,无潜在漏水,只需定期检查换能器是否松动,与管道之间

的粘合剂是否良好即可;

   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要定期清理探头上沉积的杂质、水垢等有无漏水现象;

   一体式超声波流量计,要检查流量计与管道之间的法兰链接是否良好,并考

虑现场温度和湿度对其电子部件的影响,等待。定期维护可以确保超声波流量计的长期稳

定运行。现在就来实行吧,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时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他仪器仪表也是同

理。

网友L:
时间过去这么久,参与的人还是不多。

今天晚上,偶来说几句,顶一顶。

应用范围

超声波流量计,作为流量计大家族中的一类,其应用比较少,表现也很普通,而且很难作为一级计量表来使用,大多数作为装置区的二级仪表甚至三级仪表来使用。

而在显示使用中,应用最多的领域就是水的测量,有少部分应用于气体的测量中,但效果不如其他的流量计使用效果好。

厂里使用了多种型号和不同厂家的超声波流量计,除了一台GE的超声波流量计应用于天然气的测量(效果不好,已经废弃),其余的都是应用于水的测量中。

在水的测量中主要有两大类应用:

一、大管线的水的流量检测——分体式超声波流量计

主要是各装置区的进出循环水流量,由于循环水的需求量大,基本上各个生产装置的循环水的进出关系都是几百毫米的管径,这种很粗管径的流量计如果在使用传统的流量表,其制造成本和安装都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循环水的检测使用了分体式的超声波流量计,其结构按照换能器(传感器)的安装方式分为:插入式和外切式两大类。

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由于换能器的探头深入到管线内部,除去了管壁的影响,其精度较高,适用于压力较低,可以停止运行的施工安装中。外贴式超声波流量计由于换能器探头直接安装在管线的外部,其脱离了施工的繁琐,可以应用于高压管线的各种场合,但其因为管线外壁的影响,已经管线内壁介质结垢的影响,其精度较低。

二、除盐水等软化水的流量检测——一体式超声波流量计

生产装置中,需要水的地方很多,而水的检测仪表却比较少,我们生活中和工业中应用最简单也是最直观的流量表就是水表(旋翼式水表),但这种水表很少具有远传功能,只能就地指示,不利于生产的远传检测和控制,在工业上对于水的检测大部分使用了电磁流量计或者是智能电子流量计(涡轮流量计)。

但各个生产装置特别是锅炉性质的需水装置中,需要的水为脱盐、除氧后的软化水,这样的水的特性就是导电系数大大下降,无法使用电磁流量计检测水的流量而对于智能电子流量计由于内部有可动部件不仅损坏度较大而且对于软化水构成了二次污染,特别是对于水的阴阳离子浓度要求严格的需水设备中,最好使用污染小的检测仪表。所以其超声波流量计得到了较多应用。

大多数生产装置所用的软化水的需求量较低,其管线管径不大,大部分在100毫米以内,所以超声波流量计普遍按照传统的仪表来设计,使用法兰连接的模式,把超声波换能器及表体制作在一起,省掉了现场安装的繁琐,也避免了安装不当而造成的误差增大。按照现场的安装环境其二次表的转换器可以选择分体或者与换能器在一起的一体化两种方式。

安装要求

一、管线保证直管段

由于超声波流量计是速度式流量计,对于介质的流动特性有严格要求,必须保证在换能器检测中介质处于一个层流状态,所以其无论是大管径的分体式超声波流量计还是小管径下的一体式超声波流量计,在安装之前一定要保证仪表前后有足够的直管段。虽然对于直管段的要求大部分的速度式仪表都有这样的规定,但为了保证超声波流量计的良好使用,其直管段最可能的做到大于前10后5的标准,越大越好。

二、保证介质满管

使用中几乎所有的流量表都无法适应两相流的状况,而超声波流量计尤其如此,如果管线中介质不满管,那么其超声波流量计就无法平稳运行甚至完全失灵。

特别是在大管线的循环水的流量检测中,大部分的循环水管线处于垂直状态,此时其循环水出水的水流方向是从上向下流,如果装置需要循环水量较少,那么很难保证这个循环水流出的垂直管线中充满水。因此在施工安装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因为这种大管线的超声波流量计一旦安装很难在随意的改变安装位置,特别是插入式的超声波流量计。、

选型注意事项

一、尽可能的保证介质中没有固体颗粒等杂质

由于超声波流量计是速度式仪表,按照换能器的发收超声波的时间差来换算出介质的流速,一旦在测量中有固体介质流过,其对于超声波的发射和吸收能量会加大时间差及消弱超声波的能量,造成流速偏大或者仪表运行不稳。而这样随机固体颗粒的出现有很难对症性的根除,所以应用中常常出现超声波流量计间歇性的波动较大,甚至超程显示,而维修却找不到真正的故障原因。

二、选型时要注意介质的雷诺系数符合要求。

介质的雷诺系数虽然受温度的影响较大,但那些粘度高的油品是不适合应用超声波流量计的,因为粘度的增加,造成了介质在管线内部流动梯度的大幅度增加,粘度越大其梯度分布越大,从而导致换能器超声波收发时间差变大,而造成介质流速失真,失流量检测失去意义。因此超声波流量计应用最广泛的地方仍然在水的测量。

使用维护及故障

一 、流量计显示不准,变化频繁

这是超声波流量计最常见的故障,特别实在循环水流量检测应用中,由于循环水是进出两根管线,在现实应用中,常常出现出水管线的循环水流量大于进水流量,有的时候远远大于甚至超出测量范围,而有的时候流量大幅度的上下波动无法稳定。

主要故障原因:循环水出水管线介质不满管,水中有杂质、气泡、甚至有装置区内其它介质泄漏混入循环水中(有一年气分装置的循环水出水故障就是显示偏大超程,维修过程中发现气分装置区内的换热器内漏,大量的液化气泄漏到循环水中,造成循环水管线三分之一的部分为液化气介质)。

二、超声波流量计持续显示不准、甚至无法检测

特别实在插入式的分体式循环水流量检测中,由于换能器探头直接插入水中,长时间运行探头附着有水锈等水垢,造成超声波能量衰减、反应迟缓、时间差变大、引起测量误差变大。

此外收水的长期的侵蚀,其传感器的密封性能减弱,绝缘失效,造成传感器失效。

三、各种干扰的影响。

不论是电磁干扰、机械振动、已经介质内部的介质特性变化都有可能造成超声波流量计显示不准、甚至失灵。

维护

超声波流量计的维护和其他仪表基本一致、防水、防尘、防雷等等,但超声波流量计的使用故障排查和消除比其他流量计麻烦,甚至无从下手,而使用效果也不是特别优秀,所以在现场使用中应用很不是很普及。

网友M:
日常维护

1)  周期性直观检查,保持仪表周围环境整洁,防止仪表进水。

2)  检查仪表接线是否良好。

故障诊断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流量计很少发生故障。但仪表或管道安装不当

会引起流量计故障,此时应首先检查流量计外部情况有否损伤,电缆连

接是否完好,电网电压是否正常,管道是否泄露或处于非满管状态,探

头与外壳之间的耦合是否良好等等,切勿盲目拆修流量计。

网友N:
学习了,真是好东西。我们实际应用中的电磁感扰很严重。

网友O(2016-07-02):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真是好东西。我们实际应用中的电磁感扰很严重。

网友P:
流量计用过,如何能够实时准确的控制有待提高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哈   很有用  做仪表的

网友R:
电磁流量计安装实例图及要求电磁流量计安装图及要求 1、电磁流量计应安装在水平管道较低处和垂直向上处,避免安装在管道的最高点和垂直向下处;

2、电磁流量计应安装在管道上升处;

3、在开口排放管道应安装在管道的较低处;

4、若管道落差超过5m时,在的下游安装排气阀;

5、电磁流量计的下游而不应安装在传感器上游;

6、绝对不能安装在泵的进出口处,应安装在泵的出口处;

7、在测量井内安装电磁流量计的方式

网友S(2016-10-12):
    超声波流量计的原理不想在此多说,因为前面各位从事计量的大佬们都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下面以我个人工作经验,对日常维护、维修进行总结,由于个人能力有限,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批评,包含并指正。

个人接触较多的是艾默生的DANIEL3400超声波流量计,个人觉得要注意一下方面:

1、安装 安装该超声波流量计,必须要是其以后运行通过的气流比较处于稳流状态(不是紊流),所以需保证安装前后必须有直管段,上游保证至少10D,下游保证至少5D,且是直管段前后小距离不能有弯头等改变流态的设备,直管段更不能有阀门,且上游直管段内距离流量计5D处应有整流板。配套安装的温度变送器需安装在下游。

2、维护 平时应注意检查超声波换能器连接电缆有无破损,参与计量的配属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信号是否实时准确传送,特别是压力变送器的压力传导管连接处是否有泄漏,阀门是否全开、且现场电路板保护圆筒及下方端盖密封良好,内部干燥器是否良好。再者,要定期对流量计进行比对和进行声速核查,即定期对其进行体检。

3、维修 对于流量计维修,主要有超声换能器流量计里侧是否存在脏物附着在上面,供电及信号是否良好,整流板是否存在堵塞,内部电路板(如CPU板、数据采集板、接线板)之间和外部是否连接正常等。

    总之,预防为主,维护结合,维修精准!

    简单总结一下,谢谢!

网友T:
讲得很不错,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30M获得者:空缺

二等奖10M获得者5名:

丰李

李东泽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zhyi0214

石油小戴

三等奖50积分获得者5名:

kwdpwl

sileizhihen

wxyx

从未被超越

CZ198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