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用电气元件

楼主(2016-01-29):
我现在要在室外做一项目,项目很简单,就是环境太恶劣,零下30度左右。主要是采集一些数据,然后计算。

PLC、触摸屏该怎么选?触摸屏要工控一体的

网友A:
控制柜用IP65或者以上,柜内做加热即可,屏幕位置采用双层密封门板,屏安装于内层面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柜用IP65或者以上,柜内做加热即可,屏幕位置采用...

室外用的电池,功率不是很大,加热会很耗功率,不过可以给PLC这块加热,但屏和柜子是分开的,便于操作。有没有使用于这种室外低温环境的触摸带工控的屏?

网友A:
1、改造触摸屏,触摸屏内部加入PTC35°发热带且带温度控制,这个电池供电最优但需要较高的DIY技术;

2、整个触摸屏位置加热,必要时加装保温小盒(对触摸屏整体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改造触摸屏,触摸屏内部加入PTC35°发热带且带温...

第一种方法我搞不了

那就只有加热了,选个温度下限相对较低的,再配个加热的玩意了

网友B:
西门子有支持低温工作的产品,就是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有支持低温工作的产品,就是价格高

价格有多高?比一般的多几倍?在网上查了好多,都没找到这种低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