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开启http端口,但怎么通过这个端口来启动9针的TXD

楼主(2016-01-29):
问题是这样的:

我想同时控制20台手机的音量键同时按下,不想飞线接到边侧音量键

通过线控耳机的触点并联后接到继电器上来实现。

不想增加其他太贵的设备,有自己的软件可以开启、停止http的任一端口,也可以定时开启、停止任一端口。

我的打算是:

怎么通过自己的软件最简单的实现TXD信号发送。

其实是想通过TXD持续信号来开关继电器。

怎么才能通过HTTP的端口来开启呢,

楼主:
补充下,最好不要安装任何多余的控制软件。

最简单的是能不能有个监听http指定端口的开启情况 来启动串口的TXD

网友A:
  看来要网络连接控制了呀 !

楼主:
哈哈,想到个好方案了,用家用摄像头改造!

网友B:
喔。。。

前辈出山了。

看来葵花宝典练成了。

恭喜前辈,江湖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