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运动的示教与再现

楼主(2016-01-29):
求教各位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实现用伺服电机控制的单轴往复运动,能通过手动操作,编码器读取,进行示教和再现,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网友A:
有一个按钮和一个灯。要求按下按钮若干时间,后,放开按钮瞬间,灯就亮,亮刚才按钮这么长的时间。

思路跟这个一样。

先记录起始位置和目的位置,以后就走这个差。

没啥了。

网友B:
控制器+驱动器,不想花钱自己搞的话,就当我没说好了

网友C:
注册了帖子也回了,怎么获得积分呢?花钱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按钮和一个灯。要求按下按钮若干时间,后,放开按钮...

不好意思,不能理解您说的,我想实现的是主要是能先支持用户手动执行一遍,然后机器按照手动操作的顺序自动的、重复的执行这一连串的动作吗,示教的功能很重要,对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楼主:
请问PLC和运动控制器和运动控制卡选用哪个比较好,优缺点各自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有一个按钮和一个灯。要求按下按...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芳季  有一个按钮和一个灯。要求按下按...

他和思路是对的,只是你要加上多次往复记录,可以加现配方功能来实现

网友E:
我们有现成的方案,这个不是太复杂的。

网友A:
你是要示教整个过程还是仅仅示教结果而不需要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示教整个过程还是仅仅示教结果而不需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