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启动时报“内/外接线错误”故障

楼主(2016-01-30):
一台ABB-PSTB370-600-70软启动器,正常使用中造成A B两相的可控硅半臂击穿损坏。换上2只原装同型号可控硅以后,上主电三相380,上辅电单相220,输出端负载三个星接的100w灯泡,然后用面板启动,2秒左右跳“内/外接线错误”故障。复位重启,依然。哪位老师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我的负载太轻造成的? 还是软启动还有其他问题造成的这个错误报警?

网友A:
软起动不能不带负载起动;软起报内外接线故障一般为电机线路问题,如果你想测试是否是软起故障你可以短接4 5两点 用一个导线点接5 10看电机是否正常起动不能起动为软起故障 测软起每项上下口阻值是否平均 平均 则一般为低压板故障

网友B(2016-08-06):
ABB PSTB570-690-70型号软启动器,启动后就报内/外接线错误,启动小电机能正常启动,启动大电机就报内/外接线错误,请ABB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C(2016-10-02):
引用 网友B:
ABB PSTB570-690-70型号网友B,启动后就报内/外接线错误,启动小电机能正常启动,启动大电机就报内/外接线错误,请ABB高手指教,谢谢!

在设置中把接线方式改一下 不要让软启动器自己识别

网友D(2016-12-02):
对,确实是这样,今天刚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台带185KW电机的ABB软启动器,几乎每天开机时都报内/外接线故障,电机无反应,经过与专业人士咨询后,在设置选项下的全部设置里最后一项,接线方式有默认的自动修改为外接,然后再也没有这个故障发生了。

网友E(2017-03-25):
前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把连接方式改为外接后,故障依旧,后来我更换了低压版后,故障消失。建议更换低压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