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1-30):
求大神帮忙写一个程序,用一个电眼检测输送带上的瓶子的宽度,如果瓶子宽度大于设定的数值A或两个瓶子间的距离小于设定的数值B则电磁阀得电动作将瓶子剔除!

网友A:
这个使用数值比较,输出触点就行!

网友B:
误差范围需要考虑。控制器是如何检测电眼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