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程序实例

楼主(2016-01-31):
在学校学的太浅了,工厂里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的PLC都有,不过想先看三菱的,比较易懂,程序太长一直搞不清关键的部分,有的程序是步进一样的,什么R4 R5 就是第四个位置上升,第五个位置下降,改的话倒是可以改,不过自己还是不懂,有的是代码,20XX就是高位行走啊,1000 3000就是上升下降啊什么的,还有的直接在触摸屏上选择每个槽位的动作就可以了,不过互锁的代码不懂,所以想问大能门求一个注释什么的比较全面的程序或者程序段了解其中关键的要点,再看看具体程序以后越学越精,谢谢

网友A:
你还是把你的程序贴上来,哪块不会问哪块比较好

网友B:
工控类自动化的资料还是蛮多的 好

网友C:
不能全都指望别人   自己实在不清楚的 可以让人帮忙

要不然养成不好的习惯  稍微有问题就知道找别人  别人永远都只能起个从旁指导的作用

网友D:
多思考,多琢磨,功夫不负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把你的程序贴上来,哪块不会问哪块比较好

就像这个程序 比如内存地址D800开始 97 99 95 96之类的就是钩子的升降,10 12,就是行走到哪个槽位,101,102之类的就是滴水延时之类的,我就想知道程序是怎么把这些代码转变成实际的动作的,看不到什么解码,比较指令之类的东西,包括欧姆龙的程序,比如5000是空步,1000上升,3000下降,肯定是一套模式,是怎么实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