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求教

楼主(2016-01-31):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用昆仑触摸屏,设置用户名和登录密码,怎么做,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看你怎样要求,是不是开机显示密码登录界面,输入密码才能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怎样要求,是不是开机显示密码登录界面,输入密码才能登录

是的,就是开机显示用户名和登录密码,还有一个登录按钮,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正确,再按登录按钮才可以进入,怎么做,我刚学。

网友A:
开机画面 搞个登录按钮

按钮属性里面  脚本程序-抬起脚本  写入以下

if !logon()=0 then

   用户窗口.主窗口.Open( )

endif

密码,用户名在工具-用户权限  里面设置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画面 搞个登录按钮按钮属性里面  脚本程序-抬起脚本  写入以下if !logon()=0 then   用户窗口.主窗口.Open( )endif密码,用户名在工具-用户权限  里面设置添加

还是不对,请问你QQ是多少,我加你,我发图片给你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画面 搞个登录按钮按钮属性里面  脚本程序-抬起脚...

   这个和例子程序差不多 !

网友C:
实例程序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