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MEN ,QIUZHU

楼主(2016-01-31):
我这边有6个工位,第一个工位是测试产品 (OK品和NG),第六个工位是下料工位,。我怎么才能控制下料的时候知道是好的产品还是坏的产品!

网友A:
那合格是怎样检测的?

网友B:
搞6个寄存器 N~N+5 第一工位依次写入寄存器N~N+5

第六工位依次读寄存器 判断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6个寄存器 N~N+5 第一工位依次写入寄存器N~N...

谢谢!我找你这个思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