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线维护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楼主(2016-02-01):
插入式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流量计的测量管是一内衬绝缘材料的非导磁合金短管。两只电极沿管径方向穿通管壁固定在测量管上。其电极头与衬里内表面基本齐平。励磁线圈由双方波脉冲励磁时,将在与测量管轴线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一磁通量密度为B的工作磁场。此时,如果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流体流经测量管。将切割磁力线感应出电动势E。电动势E正比于磁通量密度B,测量管内径d与平均流速v的乘积。电动势E(流量信号)由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送至转换器。转化器将流量信号放大处理后,可显示流体流量,并能输出脉冲,模拟电流等信号,用于流量的控制和调节。
    虽然插入式电磁流量计操作简单,维护量较少,但长期的使用,依然会使电极出现脏污或磨损等情况。因此要保证测量的精准,定期对插入式电磁流量计进行检修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插入式电磁流量计,每次维护都必须将系统停运,将管道中的液体排空,才能进行拆卸。如果在非正常检修期间出现故障,插入式电磁流量计的拆装对连续生产效能影响甚大。因此,可以在安装座上加装一只隔离球阀,在系统不停电磁流量计:运的情况下,实现在线插拔,保证系统的连续稳定运行。

网友A:
这个论坛的仪器仪表工控类资料 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