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功能使用

楼主(2016-02-01):
功能中临时变量什么时候使用,必须使用吗?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在块中有临时需要存储数据的要求时,可以使用,只有当你产生了这种需求时才会使用,但是需要注意:

1、临时变量的生命周期为块的执行期间,当块执行结束时,临时变量中的数据可能被其他块或者系统的临时变量所替代,因此使用临时变量的原则是先赋值后使用。

2、虽然你可以通过直接在块中使用诸如数据块这种外部变量,但是这样用会破坏块的完整性,导致移植困难,在块中使用全局变量是一个非常差的编程习惯。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好。。。。。。。。。。。。

网友C(2016-05-26):
楼上说得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