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异步电机 和 伺服电机的优缺点

楼主(2016-02-01):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咨询下大家,目前在做一个项目,采用皮带传输方式,控制大惯量系统高速旋转。之前使用的是变频器+异步电机(Lenze)的组合,异步电机功率1.5kw。现在在考虑用驱动器+伺服电机(台达)的组合。请问这两个组合各有什么优缺点?

       我自己比较倾向于用变频器+异步电机的组合,如果用伺服电机,考虑到启动和制动时特性,伺服电机功率应该比之前使用的异步电机功率大一点。

       我之前使用的伺服系统功率都是几百W的,1.5kw以上伺服电机没什么经验,还希望加大不吝赐教哈。

网友A:
  这个使用各有地方不一样的需求吧

网友B:
这也算是大功率吗!

还是使用伺服电机好!性能比变频好的不是一点,而且价格不一定比变频高。

网友C:
还是用原来的方案,但是一定要加上刹车电阻,用伺服效果不明显并故障率会更大,也不合算,电机用专用的变频电机,变频器可以用汇川的320或330,用330的话配合编码器使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精准位控要求建议用变频器 变频电机。伺服控制表面看起来能很灵活控制,因为控制环节多了位置环使控制复杂化。

楼主(2016-03-16):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精准位控要求建议用变频器 变频电机。伺服控制表...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原来的方案,但是一定要加上刹车电阻,用伺服效果不...

 谢谢。后期会换个厂家产品试试的,有机会的话了解下汇川的产品。

网友E:
問問題需要一點技巧 否則會白問 如用在大慣量的高速旋轉 這是多高速? 10000rpm 還是1000rpm 只有1.5Kw 還能高速 還能大慣量 真是矛盾

你想換伺服的理由是甚麼 考慮精度 考慮響應 考慮穩定 還是價格 (1.5Kw可能雙方的價差也不大)

沒有將問題點出來 誰知道你在問什麼???

网友F(2020-10-21):
不是太明白

网友G(2021-02-05):
功率不大,两个方案都行

网友H:
伺服线缆了解一下吗

伺服电缆/高柔电缆/拖链电缆/屏蔽电缆/进口电缆

自动化、电机、电缆:17680274180

官网地址: www.sankye.com

淘宝店铺链接:
https://shop494015152.taobao.com/index.htm?spm=2013.1.w5002-17855730162.2.973e3336h3glj9

网友I:
伺服的功能肯定更好 功率不大 价格不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