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怎么去掉图片背景

楼主(2016-02-01):
WinCC flexible2008自带图片和我插进去的图都带有背景,请教各位,怎么去掉背景。注意是西门子触摸屏的软件,不是WINCC。

网友A:
  直接选择图片删除了就可以

网友B:
把图片的背景用编辑器改成不常用的颜色 例如紫色 在Flexible中定义这种颜色为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片的背景用编辑器改成不常用的颜色 例如紫色 在Fl...

怎么把这个颜色定义为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