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软件

楼主(2016-02-01):
我原来的GX WORKS2是1.521T的版本现更新为1.531D的版本就不能使用了(不能新建程序和原先的程序都打不开)

新老软件是删了又装,装了又删都不行。急死人了,三菱的客服的又放假了。请大侠们帮一下我

网友A:
应该不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我的也升级了的 没有出现问题啊

楼主:
要我重装系统的话,我是千不愿万不愿的啊

网友B:
我遇到过连续多次卸载安装出现过这种情况,最后是重装系统解决的

楼主:
没办法啊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那只有重装了啊 谢谢大家的热心支持

网友C:
三菱软件BUG,重装系统吧,我都用GTWORK3了

网友D(2016-10-20):
大家帮个忙发一个WORKS2的软件可以吗  1298499394, 谢谢了各位老师

网友E(2018-03-01):
引用 网友D:
大家帮个忙发一个WORKS2的软件可以吗  12984...

你有了能发我一份吗,谢谢了  126288509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