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径63 选用直动式集成的电磁阀,会出现什么样情况

楼主(2016-02-01):
:各位大师:

请教一下,气缸与电磁阀的选型问题:

请帮我确认一下,气缸的缸径是30,40,63,能否用直动式集成电磁阀?

我担心缸径是63,用直动式集成电磁阀,会出现问题----

能否给个明确规定:气缸的缸径达到多少就一定要用先导式电磁阀,而不能用直动式电磁阀;

如我用:缸径63  选用直动式集成的电磁阀,会出现什么样情况,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应该都可以吧,只是电磁阀的工作原理不同

网友B:
嘿嘿……

担心出现问题……

担心的是什么问题?

若真想知道,做一下实验

网友C:
从来都是使用3V300;4V300等等的电磁阀。你说的直动式,是什么?上图。还没有什么印象有个直动式的电磁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