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调节阀安装在截止阀前有的却在调节阀后?

楼主(2016-02-01):
为什么有的调节阀安装在截止阀前有的却在调节阀后?

都是处于什么目的考虑的?

网友A:
你觉得观众会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吗?什么阀,什么介质,什么作用,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说。

不过也没所谓,有多明白的问题就有多明白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观众会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吗?什么阀,什么介质,什么...

你这说的,

我就那么说吧,我见过很多设计都是前面有后面没有 这都是通病。

不是说的不清楚!

网友B:
调节阀要安装在中间,前后都有截止阀,而且还有旁通管路。

网友C:
安装在调节阀前是检修的需要,其实最好设计一个副线

网友D:
嘿嘿。。。

既然发到仪表版,偶就说两句。

首先,楼主的问题表述就有问题,说实话,能看懂意思,不过捉摸了一下。

楼主既然想问问题,就不要把问题说得不清晰,多写几个字也花不了多长时间,也是问问题的态度。

再者,楼主的说得阀门也不严谨,截止阀有多种,也有自动的控制阀门,所以此处的截止阀应该叫做工艺手阀。

调节阀前后安装工艺手阀和副线的目的,是基于调节阀是设备,损坏的情况下需要维修,而此时工艺无法停车的目的设置的,这个情况在在线流生产设备中大都是这样设置的。

而如果生产设备属于间歇性的,或者有多套同样并联的装置,维修调节阀可以随时停车的装置,其调节阀在维修时就不用考虑生产工艺的连续性,所以此时的调节阀前后的手阀和副线就可以不用设置。一些情况也可以不用设置这种标准的三阀组的手阀模式,比如调节阀后续的管线直接排空,此时调节阀后面可以不用设置手阀,比如一些储罐的切水调节阀就是这种模式。

生产控制调节装置虽然需要设计院进行设计安装,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现在很多生产装置使用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问题就处在设计院在设计时抄袭先前的工程没有具体分析,因此作为工控人员在碰到问题是要多动脑思考一下,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