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70PLC 新增程序不执行

楼主(2016-02-01):
厂里有一套GE S9070的PLC  控制器用的是“IC697CGR935”,软件是"Proficy Machine Edition 6.5", 使用中遇到一个问题,原有程序正常执行,但是新加的程序不执行,即使是在Main程序段添加最简单的MOVE都不执行,这问题出在哪里? 哪位高手能够帮助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试着从PLC传一份程序 看看是否程序真的改了 如果有卡的话可能需要把程序写入卡里

楼主:
程序是肯定写进去的

引用 网友A:
试着从PLC传一份程序 看看是否程序真的改了 如果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