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改成三相电源用吗?

楼主(2016-02-01):
单相变频器接入AC220V电源,经变频器输出为三相电压AC380V 50Hz 作为电源接入三相变压器AC380/AC100V,想知道AC100的电压是标准的正弦波吗?这样的接线工作有问题吗?

网友A:
变压器嘛。只有正弦波进去才会正弦波出来。

网友B:
注意!220V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不是三相380V。

网友C:
变频器:就是改变频率,改变频率的同时也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但是变频器不是变压器,不能达到升压功能;

因此,输出的电压肯定小于输入的电压

网友D:
这样好像会损坏变频器,变频器是控制电机的 ,好像还没有接过变压器

楼主:
变频器的工频输出能连接变压器吗?有人试过吗?

网友E:
不用试,原理上不行。因为变压器是基于工频设计的而且是对正弦波输入。这两个条件变频器输出都不满足。如果一定要接,也不会得到预定输出!

网友B:
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按工频设计的吧,变频器不能用吗?原理上哪不行呢?

想用单相220V电源获得三相380V电源(小容量),用单相变频+升压变压器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手段。

网友F:
我们想问,你费这一番周折转换来转换去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用试,原理上不行。因为变压器是基于工频设计的而且是对...

变频器出来接变压器的案例多得不胜枚举,最典型的就是高---低---高变频器驱动系统,用380V或660V的低压变频器,驱动6kV或10kV的电动机,在电动机功率不是太大的时候,用这个方案成本和可靠性均比直接用高压变频器更优秀。

高---低---高方案中,第一个高一般选用多相整流,抑制谐波。第二个高就是普通变压器。

还有案例就是用变频器来做应急电源,变频器输出经过隔离变压器电位隔离后用来做厂级应急电源,就是坛上就有成功的案例。

220V变频器输出接220角/380Y变压器,我一直都这么用,没有任何问题。

这种接法输入到变压器的是调制波,输出还是调制波,不是正弦波,想得到正弦波必须进行滤波。最好的方案就是在220V变频器输出接一个正弦波滤波器(向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厂家购买这个东西),这样再通过变压器就能得到比较靠谱的正弦波了。

网友H:
如果功率小的话,可以通过电容+变压器得到3相38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按工频设计的吧,变频器不能用吗?原理上...

不需要文字字字字字字字。

网友B:
变压器就滤波了,通过变压器的电流接近正弦波。这都没必要考虑了,得到的这个小功率三相电源,已经可以为三相小型电机供电或需要三相电源调试的设备供电,我用这样的电源就是在家调试三相电源的设备用。4年前好像发过这样的帖呀!

网友E:
呵呵,诸位好好了解一下各种应用情形的实际工况。我只想强调两点:

1、假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5到120HZ基于工频设计的变压器,怎样工作,励磁都不能,如何带负载?

2、电动机是旋转设备,而变压器是静态设备,可以类比?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通过220V变频器接变压器(380V/100V)产生个标准的正弦波电压100V就行了。只是不知道这样做,能产生的正弦波100V 靠谱吗? 变频器设定输出频率工作在50Hz。就是为了给在家里调试三相电源设备供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通过220V变频器接变压器(380V/10...

 变频器是设定输出频率是50Hz,输出是220V,然后你变压器380/100V,输出电压应该低于100V

网友I:
建议楼主直接弄个移相变压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注意!220V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不是三相380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呵呵,诸位好好了解一下各种应用情形的实际工况。我只想强...

是电机论坛的版主吧。

变压器和交流异步电动机在电磁感应原理上有区别吗?电机的转子的鼠笼不相当于是次级吗?旋转就改变电磁感应的规律了?

我已经使用变频器+变压器4年余,我咋没发现你说的问题呢?我OUT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通过220V变频器接变压器(380V/10...

这样用没问题,问题在于变压器的变比不对,应该用220/100变压器。

网友K:
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L:
请问19楼的用的变压器是三相380V的。变比是380/380的吗?然后变频器是开到50HZ的时候才当电源用的吗?

网友H:
楼主要想简单的话,直接买一个小型三相发电机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请问19楼的用的变压器是三相380V的。变比是380/...

我用变频器+变压器的目的是在家里调试三相电源设备,是220/380的三相升压变压器。频率随便调,随你使用情况。频率低、电压低。

网友L:
谢谢,我也是为了方便在家里调试三相电源设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