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定位的疑问

楼主(2016-02-02):
三菱伺服放大器自带定位功能吗?  必须加装定位模块吗? 加不加有什么区别啊? 我现在是用Q02HCPU、Q172HCPU来控制伺服放大器

楼主:
到位范围指的是什么?是否可设置为0?允许过程量呢?

网友A:
Q系列需要加装定位模块,FX、L系列的CPU本身就带定位模块功能

网友B:
你不加定位模块怎么发脉冲了? 如果你用伺服的速度模式,可以不用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