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S通讯协议介绍

楼主(2016-02-02):
USS通讯协议介绍

        USS通讯协议的功能,所有的西门子变频器都带有一个RS485通讯口,PLC作为主站,最多允许31个变频器作为通讯连路中的从站,根据各变频器的地址或者采用广播方式,可以访问需要通讯的变频器,只有主站才能发出通讯请求报文,报文中的地址字符指定要传输数据的从站,从站只有在接到主站的请求报文后才可以向从站发送数据,从站之间不能直接进行数据交换。在使用USS协议之前,需要先安装西门子的指令库。USS协议指令在STEP7—MICRO/WIN32指令树的库文件夹中,STEP7—MICRO/WIN32指令库提供14个子程序、3个中断程序和8条指令来支持USS协议。调用一条指令时,将会自动地增加一个或几个子程序。

USS协议使用CPU的下列资源:
1)USS协议占用PLC的通讯端口0或1,使用USS——INIT指令可以选择PLC的端口是使用USS协议还是PPI协议,选择USS协议后PLC的相应端口不能在做其它用途,包括与STEP7-WICRO/WIN32的通讯,只有通过执行另外一条USS指令或将PLC——CPU的模式开关拨到RUN或STOP状态,才能钟新在进行PPI通讯,当PLC和与变频器通讯中断时,变频器将停止运行,所以在本例中选择CPU226 因为它有两个通讯端口,当第一个口用于USS通讯时,第二个端口可以用于程序监控,USS指令要占用2300~3600字节的程序存储空间和400个字节的变量存储区间
2)变频器的通讯与CPU的扫描时异步的,完成一次变频器的通讯通常需要几个CPU的扫描周期,通讯时间和链路上变频器的台数、波特率和扫描周期有关,本例中通讯的波特率设定为19200,变频器的台数为3台,经实际调试检测通讯时间大约为50m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不错的分享!!!

网友C(2020-06-02):
李东泽 的回复内容: 谢谢楼主不错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