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性浮子液位计的正确使用及维护

楼主(2016-02-02):
    磁翻板液位计由本体、翻板、浮子、法兰等组成,用于各类液体容器的液位测量。磁翻板液位计能用于高温、防爆、防腐、食品饮料等场合、实现液位的就地显示或远传显示与控制。UHC系列磁翻板液位计可以做到高密封、防泄漏和在高温、高压、高粘度、强腐蚀性条件下安全可靠地测量液位,全过程测量无盲区、显示醒目,读数直观,并且测量范围大,配上液位报警、控制开关,可实现液位或界位的上下限报警和控制,配上液位变送器可将液位信号转换成二线制4~20mADC的标准信号,实现远距离检测、指示、记录与控制。

关于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磁翻板液位计本体周围不容许有导磁物质接近,禁用铁丝固定,否则会影响磁翻板液位计的正常工作。其安装必须垂直,磁翻板液位计与容器引管间应装有球阀,便于检修和清洗;介质内不应含有固体杂质或磁性物质,以免对浮子造成卡阻。使用前应先用校正磁钢将零位以下的翻珠置成红色,其他翻珠置成白色。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翻转是否正常,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作三次,确属正常,即可投入运行(腐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最后,应根据介质情况,不定期清洗主导管清除杂质。

  当配有远传配套仪表时需做到如下几条:

  应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主导管,并用不锈钢抱箍固定(禁用铁质)远传配套仪表上感应面应面向和紧贴主导管;远传配套仪表零位应与液位计零位指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远传配套仪表与显示仪表或工控机之间的连线最好单独穿保护管敷设或用屏蔽二芯电缆敷设;接线盒进线孔敷设后,要求密封良好,以免雨水、潮气等侵入而使远传配套仪表不能正常工作,接线盒在检修或调试完成后应及时盖上。

网友A:
不错 感谢楼主  仪器仪表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