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麻烦问一下台达DOP-B与DVP04AD怎么通讯?

楼主(2016-02-02):
以前用过台达PLC与模块通讯,初始化,判断模块是否存在之类的知道一点。

现在要用DOP-B触摸屏读取DVP-04AD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的信号,不太明白?请大家指教。

楼主:
是用宏指令读取吗?还是连接好了设置好参数就直接能读出书来?不太懂求指教。

网友A:
04AD是模块,需要连接PLC一起使用的吧。没听过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B:
如果单独使用需要使用485通讯,具体的可能需要用触摸屏的宏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独使用需要使用485通讯,具体的可能需要用触摸屏...

好的,多谢。

网友C:
通讯设定 Delta ASCII control,然后原件使用PLC-Module试试。应该是不需要宏的

网友C:
如果只能用宏的话,宏里面只有getchar与putchar 与读取有关,但这个主要是用于处理非标准通讯的。标准的Modbus通讯模块应该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