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的简单测试

楼主(2016-02-02):
变频器维修可以用一个单相220变380自耦变压器(200VA左右)或自制一个二倍压电路配合一单相220自耦变压器就可以了,带动空载变频器都没事,有个别牌子变频器(日立、丹佛斯、施耐德)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可在电路板上取消这功能。

  变频器维修也不必试满负载(有条件当然比较好),只要试一下小电机,测量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听听电机的声音是否正常就可以了。几种驱动电路的维修方法,造成变频器驱动损坏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一般来说出现的问题也无非是U,V,W三相无输出,或者输出不平衡,再或者输出平衡但是在低频的时候抖动,还有启动报警等等。当一台变频器大电容后的快熔开路,或者是IGBT逆变模块损坏的情况下,驱动电路基本都不可能完好无损,切不可换上好的快熔或者IGBT逆变模块,这样很容易造成刚换上的好的器件再次损坏。

  这个时候应该将电源驱动板及主板拆下,着重检查下变频器驱动电路上是否有损坏的部分,如有损坏的元器件就更换掉,作好初步维修后接着使用上面介绍的直流电源单独给板子上电并开起来,接着需要使用电子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电路上电压是否相同,当给定一个启动信号时六路驱动电路的波形是否一致;如果手里没有电子示波器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数字式电子万用表来测量驱动电路六路的直流电压,一般来说,未启动时的每路驱动电路上的直流电压约为10V左右,启动后的直流电压约为2-3V,如果测量结果一切正常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此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是好的。接着就将IGBT逆变模块连接到驱动电路上,但是记住在没有100%把握的情况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将IGBT逆变模块的P(直流电源输入的正端)从直流母线上断开,中间接一组串联的灯泡或者一个功率大一点40至150欧姆的电阻,这样能在电路出现大电流的情况下,保护IGBT逆变模块不被主电容的放电电流炸坏。

网友A:
不错的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B:
已授精   多多分享一些精华帖子

网友C(2016-05-10):
不错的帖子,很实在的总结,谢谢分享!

网友D:
不错的资料。支持一下!

网友:
有关于数摸转换的问题

网友E(2016-09-13):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搞维修注意安全。坏了机器是小事,人弄倒,就得不偿失了啊!

网友F(2022-04-22):
多谢多谢,值得学习看看

网友G:
多谢分享,好用的变频器,可上yhd询价比价

网友H(2023-02-16):
对初学者有一定帮助,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