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用于防爆箱问题

楼主(2016-02-03):
请教诸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将屏用于矿井下,置于防爆箱内,不能使用触摸功能,能外设按键进行页面的切换,参数的设置吗?

网友A:
防爆箱需要防爆等级和防爆许可证的,所以这样的防爆箱不是自己焊接一个铁皮箱子就可以的。

厂里有这样的结构。

给你上几张图

网友B:
您说的功能都能实现,就是您的箱子一定要防爆的,根据不同的等级选用不同的防爆箱

网友C:
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要专业厂家来做,是通过机械连接来实现的,有时候由于机械安装间隙问题会接触不太好,但调整一下就可以。

网友D:
这个看你的控制器是什么,我个人感觉就是加几个按键的问题,当然这几个按键也要防爆,这个就是多增加了一些输入点。

网友E:
西门子MP277触摸屏可以连接一个鼠标操作的,不用手触摸屏,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

引用 网友A:
防爆箱需要防爆等级和防爆许可证的,所以这样的防爆箱不是...

楼主:
这个是当然的,我是做煤矿机械的,电气部分全是防爆隔爆的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功能都能实现,就是您的箱子一定要防爆的,根据不同...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我是买个屏,自己能不能做?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要专业厂家来做,是通过机械连接来实...

网友F(2017-02-05):
需要特制键盘,两种方法。一,在PLC中编写键盘程序;二,通过本安的USB鼠标进行操作。两种方法均需鼠标或键盘装置是本质安全型的。若是机械鼠标则需考虑防爆要求,同时也得配合PLC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