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楼主(2016-02-03):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二、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如下图所示。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如下图所示,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如需更多内容可以关注MOTEC微信公众号:

网友A:
肤浅的比较,误导技术差别。

步进电机是开环电机,伺服电机是闭环电机,电机区别有永磁电机和感应式电机,伺服采用电机有永磁和感应式(异步电机)加反馈闭环装置电机,因此电机区别性能只是在结构上,不同应用场合用不同的电机。

而这两者间区别在于驱动器上,步进电机是以开环方式同步脉冲驱动方式控制运行,伺服是闭环方式异步脉冲驱动方式控制运行。两者驱动方式不同,也就有不同的性能。步进电机驱动是开环的,精度依靠驱动器细分电机步距角,其精度在电机的制造工艺,伺服是闭环,其精度在编码器,而编码器精度控制比电机精度高。而两者的脉冲计算精度基本上是一样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通过细分一样可以得到很高的计算精度。

两者扭矩,步进电机是开环的,运行以同步脉冲方式驱动,也就以恒功率控制,这样根据扭矩公式,其转速越高,在不变功率下,其扭矩越低。伺服是异步脉冲驱动,可以调节电机的电流或电压来应对不同负载下的功率,也就以恒扭矩驱动,因此在高转速下调节电机功率来达到恒扭矩。两者如在静态下,同等是永磁电机和功率下,其扭矩基本一样的,只是电机功率因子差别。

网友B:
工控电机类的帖子电子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