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启停的方法

楼主(2016-02-03):
台达B2系列伺服,通过PLC发脉冲控制电机旋转,另外伺服ON信号和脉冲同步控制电机启停,也就是说停发脉冲的同时停止伺服OFF,网上有人说这样会损害伺服驱动器,位置模式下到底该怎样控制伺服电机启停。

网友A:
我一般一上电伺服就使能,控制启停直接发对应的脉冲数就可以了,一般报警情况下才断开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