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2016-02-04):
    PLC是专门为工业环境设计的控制装置,在生产制造PLC时,从设计到元器件选择都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因此,PLC的CPU和I/O等硬件模块都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可以直接在工业环境中使用。但是,如果环境过于恶劣、电磁干扰过于强烈或安装使用不当,都可能使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在实际使用PLC时,要尽可能从工程设计、安装施工和使用维护等方面进一步提高PLC的可靠性。

    1.适宜工作环境的选择

    尽管PLC可以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但良好的工作环境,对提高系统可靠性、保障系统稳定性、增强控制精度和延长使用寿命等都是有益的。

    (1)温度

    不合适的温度会导致PLC精度下降、故障率上升、使用寿命缩短。例如,使用S7 -200 PLC时要保证工作的环境温度在0-55℃,最适合的温度应在18℃以下。不能把发热量大的元件放在PLC下面,PLC四周通风散热的空间应足够大。

    (2)湿度

    如果PLC的工作环境过于潮湿会导致其内部线路短路或元器件击穿。潮湿的环境还会降低PLC的绝缘性能,导致静电集结,从而损坏器件。解决的方法包括使用空调控制室、采用密封机柜和防潮剂等。为了保证PLC良好的绝缘性能,空气的相对湿度一般应小于85%。

    (3)振动和冲击

    振动和冲击会导致PLC内部继电器等器件错误运行,还会导致PLC控制系统机械结构的松动。可以将PLC控制系统远离强烈的振动源,还可以使用减振橡胶来减轻柜内和柜外产生的振动。

    (4)周围空气

    如果周围空气中有较浓的粉尘、烟雾、腐蚀性气体或可燃性气体,会导致电路短路、电路板腐蚀、器件损坏、线路接触不良、系统火灾或爆炸等。解决的方法是将PLC封闭,或者把PLC安装在密闭性较好的控制室内,并安装空气净化装置。

    2.完善的抗干扰设计

    PLC是可以用在工业现场的计算机,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但是在实际应用场合仍易受到各种干扰信号的影响。在PLC控制系统设计时必须考虑一些抗干扰的措施,以保证系统能工作在更稳定、更可靠的状态。

    (1)对空间电磁场的抗干扰措施

    若PLC系统置于由电力网络、无线电广播、高频感应设备等产生的空间电磁场内,就会受到空间电磁场的干扰。一般可以通过设置屏蔽电缆、PLC局部屏蔽及高压泄放元件进行保护。

    (2)对供电系统的抗干扰措施

    对于PLC的供电系统,电磁干扰产生的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交直流传动装置引起的谐波、开关操作浪涌、大型电力设备起停、电网短路暂态冲击等,都会直接影响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一般可以串接滤波电路或使用浪涌吸收器进行保护,还可使用带屏蔽的隔离变压器、不间断UPS电源或开关电源。

    (3)对I/O信号的抗干扰措施

    PLC的各类信号传输线也易受到空间电磁场的干扰。由信号线引入的干扰会导致I/O信号工作异常,严重时将引起元器件损伤。而且,对于隔离性能差的系统,还将导致信号间互相干扰,造成逻辑数据变化、误动和死机。要抵抗这种干扰,用户可使用抗干扰性能强的I/O模块,或者对信号屏蔽接地,或者对感性输入增加保护措施。

    3.安全的软件设计

    PLC的可靠性不仅与硬件有关,和软件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用户应用程序的可靠性。在软件设计时,要采用标准化和模块化的设计方法,要充分考虑控制上和操作上可能出现的因果关系和转换条件。在对程序进行测试时,要完善测试数据参数,减少程序漏洞,最大可能地保证应用程序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