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13控制雷塞步进电机

楼主(2016-02-04):
模块脉冲模式为pls+dir,为什么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测量脉冲端和方向端,正向时脉冲端电压为2.2v 左右,方向端为4.4v 左右,反向时,脉冲端 电压为4.4v,  方向端为2.2v,为什么

网友A:
要看你编程怎么写的,走到是相对定位还是绝对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编程怎么写的,走到是相对定位还是绝对定位,

只是手动正反转,正转可以,反转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