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5610s-s编程电缆如何自制

楼主(2016-02-04):
现手里有个pws5610s-s的屏,但没有编程电缆,想自己制作一根,用232转485的转换器根据说明书上sw9为ON时com1为485通讯引脚定义1-tx+,6-tx-连接,试了一下结果不行,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进入屏BIOS,把COM1改成485,默认是232

网友B:
232的编程口 你转接它干什么

楼主:
已解决,2-3,3-2,5-5普通1公1母九孔插头,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