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的调试

楼主(2016-02-04):
     联机调试是PLC控制系统的最后一个设计步骤。PLC控制系统的调试可以分为模拟调试和现场调试两个阶段。

    (1)模拟调试

    用户程序在联机调试前需进行模拟调试。在实验室进行模拟调试时,实际的输入信号可以用开关和按钮来模拟,各输出量的通断状态用PLC上的发光二极管来显示。在模拟调试时,一般不接电磁阀、接触器等实际负载。

    在模拟调试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系统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应逐一检查。发现问题后及时修改用户程序,直到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输入量与输出量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如果程序中某些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过大,为了缩短调试时间,可以在调试时将它们减小,模拟调试结束后再写入它们的实际设定值。

    检查程序无误后,便可以把PLC接到控制系统中进行现场调试。

    (2)现场调试

    完成模拟调试工作后,就可以将PLC安装在控制现场进行现场联机调试,具体过程如下。

    1)查接线、核对地址,要逐点进行,确保正确无误。

    2)检查I/O模块是否正确,工作是否正常。必要时,还可用标准仪器检查I/O的精度。

    3)检查、测试指示灯。控制面板上如果有指示灯,应先对对应指示灯进行检查,并以此来查看系统逻辑关系是否正确。

    4)检查手动动作及手动控制逻辑关系。查看各个手动控制的输出点,验证是否有相应的输出及与输出对应的动作,之后再看各个手动控制是否能够实现。如果有问题需要立即解决。

    5)系统试运行检查。如果系统可以自动运行,要先进行半自动调试。调试时一步步推进,直至完成整个控制周期。在完成半自动调试后,可进行全自动调试。要多观察几个工作周期,以确保系统能正确无误地连续工作。

    6)异常条件检查。完成上述调试后,最好再进行一些异常条件检查。如果系统出现异常情况或一些难以避免的非法操作时,检查是否会停机保护或提示报警。

    在联机调试时,对可能出现的传感器、执行器和硬件接线等方面的问题,或PLC梯形图程序设计中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如果调试达不到相关指标要求,则对相应硬件和软件部分作适当调整(通常修改程序可达到调整的目的)。全部调试通过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系统方可投入到实际运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