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软件设计的基本原则

楼主(2016-02-04):
    PLC软件设计类似于微型计算机中的接口程序设计,是以系统要实现的功能要求、硬件组成和操作方式等条件为依据来进行的。但由于PLC本身的特点,其程序设计相对于一般计算机程序也有特殊性。在进行PLC程序设计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对I/O信号进行统一操作,确定各个信号在PLC一个扫描周期内的唯一状态,避免同一信号不同状态引起的逻辑混乱。

    2)由于CPU在每个周期内都固定进行某些窗口服务,占用一定机器时间。因此,要确保周期时间不能无限制缩短。

    3)定时器的时间设定值不能小于PLC的扫描周期时间。在对定时时间的精度要求较高时,要保证定时器时间设定值是平均扫描周期时间的整倍数,否则会带来定时误差。

    4)用户程序中如果多次对同一参数赋值,只有最后一次赋值操作结果有效,前几次赋值操作结果不影响实际输出状态。

    5)指令盒类指令在使能端有效执行后,即使使能端变为无效,其传送结果仍旧可以保留;线圈输出在控制端有效时为ON,在控制端无效时恢复OFF。

    6)同一程序中一个线圈只能使用一次“=”输出指令。

网友A:
第六条要看什么控制了,三菱的sfc控制模式下,同一个线圈在不同的步模式下,可以多次输出,其他plc就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