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图一般是谁负责?机械还是电气?

楼主(2016-02-04):
在此请教下大家,一般你们在做气路图的时候都是有谁负责的?电气工程师还是机械工程师?我们大领导的意见是:电气电气,是电气工程师的工作,我问了我们的电气主管,他也回答说是我们画,但是要机械提供详细的气缸电磁阀型号配对关系以及配件等。

楼主:
是要符合国标的那种气路图,所有元件的ISO符号及名称都要标出来的

网友A:
气控就是实现电控的部分功能,基本是机械部分负责,但是现在是机电不分家

网友B:
我们这里是机械负责!!

网友C:
机械负责。但基本是双方协商。

网友D(2016-03-06):
我这里是机械在做,电气只做控制部分

网友E(2018-12-07):
其实这就是机电分家的弊端!设计也好,维修也好!往往会遇到一些事情互相扯皮!

既然都在一个团队上,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呢?自己搞不懂,或者忙不过来,可以机械电气相互协调,相互商量!毕竟各有长处,大家配合得好才能做出好的产品!

网友F:
包括阀体以外机械结构,阀体机械动作及气路由机械工程师负责设计动作达到机械运动效果,而导电的电气部分由有电气工程师负责。电气中的气字不代表空气的气,电气两字是个组合词代表的是所有的电器元件组合设备整个控制电器集合,是一个控制气场问题,比如说武术气功它能代表空气的气吗。它是一个习惯用法的词,不代表电和气是分开的只能是电气两个字才能代表功能意思词组。阀体气路是机械功能部分使用什么阀体来控制机械动作这是机械机构的组成部分,而电气工程师设计的控制电工动力部分带动机械动作。就像是电机带动机械运动,电气工程师只负责到电动机运动,所带动的联轴器及以外机械结构部分由机械工程师负责。实际上很多的机械设备主体都由机械工程师来负责决定运动要求,电气工程师负责电气辅佐达到机械动作要求设计。机械为主电气为辅。

网友G:
学习学习在学习,进步进步在进步

网友H(2023-07-08):
电气只做控制部分

网友I:
我们有专门的仪表工程师,这部分是仪表工程师的责任

网友J(2023-10-25):
跟11楼抬个杠,你那里应该是维护使用,从设计、安装角度气路属于设备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