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实在安装不上了 framework4.0 full

楼主(2016-02-04):
eplan 8.21 在旁边一台电脑上安装成功

在这一台电脑上安装完,运行完加密狗以后 打开就提示

S085030EPLAN 不能启动

请您安装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0 Full,版本v4.0.30319

我已经重新安装重启过好多好多次了 还是不行

请大神给说说怎么弄

感激不尽

楼主:
framework 4.0 重新安装重启很多次

软件也重新安装了一次

还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A:
试试到控制面板里面删除原有的framework,然后再安装framework4.0,西门子软件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这样处理成功的

网友B(2016-03-24):
删除原有的frameworks   再安装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