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NRED-61模块的工作原理及电路结构

楼主(2016-02-04):
NRED-61模块的工作原理及电路结构

ABB  ACS800变频器在AC 690V电压等级的单传和多传装置上面,为保护开关电源板APOW-01C,采用了一个NRED-61模块作为过压保护。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如果出现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时,通过NRED-61模块的串联稳压作用将输入APOW-01C电源板的电压限制在DC 1000V以内,以确保APOW-01C板的安全。 当NRED-61模块损坏以后,会导致装置报一系列的电源故障。

   我们对多数损坏的NRED-61进行拆解和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的NRED-61模块在过压损坏后会出现直流负端烧断的情况,而串联稳压部分的MOSFET和稳压二极管都是完好的,只有极少部分的稳压管或MOS管会出现烧毁的问题。同时由于NRED-61模块价格较贵,如果更换设备维修费用较高。有鉴于此,现将该模块的内部结构公布如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很实用的维修技巧,能够节省大量的维修费!

网友B(2018-05-31):
好人啊  谢谢了啊

网友C:
跟大家说一下,这NRED在ACS800-04-0610-7里,是安装在IGBT上方的,一旦发生爆炸,经常把IGBT一起拉下去陪葬。把NRED安装位置改到冷却栅格上方用耐高压绝缘板隔离它,现在不怕炸了,但是应该经常观察NRED的导热膏是否凝固,散热不良是爆炸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