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技巧方法

楼主(2016-02-04):
现在PLC品牌较多,语法很多不一样,但有些共性胡东西,朋友们 技巧方法一般使用哪些方法和技巧呢?

网友A: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PLC的编程思想是不变的,还有就是工业原理是不变的,因此基础知识还是必须的,而且基础就是共性的东西。

网友B:
编程思想都相似,指令的话,实时读一下手册,熟悉一下,一般的控制就不是问题

网友C:
理念都是相同的,不同只是指令而已!

网友D:
即使同一套设备,同一个PLC,实现同一个功能,不同的人编写的程序没有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

虽然目标一样

但思路是不同的

即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作为一个有所求的工控人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少的程序,最清晰的逻辑,最易懂的注释,编出占内存最小的程序,实现要完成的功能。这就需要一颗永不满足的心,追求完美。

网友E:
原理一样,重要的是编程思路,当然,指令也不一样,需要对基础知识强化训练

网友F:
从一个PLC编程习惯到另一个PLC编程习惯,只是基础指令的转变,所有的逻辑思路都是一样。运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对于一种新的PLC编程,多看看基本指令。

楼主:
看了很多别人的程序,往往简单的指令就能编出很多出神入化的功能

网友G:
思路和框架都差不多,只是指令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