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控制2轴划整圆

楼主(2016-02-05):
qd75控制2轴圆弧插补划整圆,轨迹有偏差,为什么

网友A:
描述详细一点,现状是什么,之前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详细一点,现状是什么,之前的方法是什么

之前画的在某轴反向点有踞齿状,后调整背隙补偿值就没有了,但是调整前 后画出的圆不是一个整圆,如把圆分成4等份,按逆时针方向,每次都是2和4等份有偏差,第2等份往第4等份偏,第4等份行外偏,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