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信捷plc

楼主(2016-02-05):
信捷plc怎么样,thankyou!

网友A:
用过一些,还可以

网友B:
不错的!

用过.

感觉国产的挺好了!

网友C(2016-03-07):
软件问题点:1.行插入和列插入不太方便。2.每行写完不可以自动提行,需要用一个中继来过度。3.伺服的方向信号需要人为的去复位。4.目前还不可以在线修改程序。当然你们产品的优点还是比较明显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可以直接用PLC带10轴的伺服系统,附带2个通讯口。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对于现在的机械设备行业来讲,是需要充分考虑生产成本的。你们的价格和新能就是你们的优势。当然能改掉软体不足的地方就会有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毕竟软件不好用的话,对于才开始接触你们产品的人来讲的话第一印象就不太好了!其实第一印象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件问题点:1.行插入和列插入不太方便。2.每行写完不...

说得太好了,我也一直在纠结这几个问题,初次使用也是各种不方便,不过时间久了,慢慢就习惯了,软件方面能在改善下就更好了。

网友D:
灌程序进去时间太长,有时真的会超过1分钟的,对于有些急性子来讲是很难接受的。

网友E(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F:
看一看,学一学,多谢分享

网友G(2023-11-03):
引用 网友D:
灌程序进去时间太长,有时真的会超过1分钟的,对于有些急性子来讲是很难接受的。...



可以试试保密上传,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