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配管及冷却系统注意事项

楼主(2016-02-05):
1.    主管路配管时,管路须有(向排气方向朝向)1-2o倾斜度,以利管路中的凝结水排出。

2.    配管管路压力降不得超过空压机设定压力的5%,故配管时最好选用较设计值大的管径。

3.    支线管路必须从主管路的顶端接出,避免管路中的凝结水下流至工作机器中或者回流至空压机内。

4.    需润滑的工具应装三联组合(空气滤水过滤器、调压器、给油器),以维护工具的使用寿命。

5.    主管路不要任意缩小,如果必要缩小或放大管路时须使用渐缩管,否则在接头处会有混流情况发生,导致大的压力损失,同时对管路的寿命影响很大。

6.    空压机之后如有储气罐及干燥器等净化缓冲设施,理想配管应是空压机+储气罐+压缩空气净化设备。储气罐可将部分的凝结水滤除,同时储气罐亦有降低气体排气温度之功能。较低温度且含水量较少空气再进入干燥器,可减轻干燥机负荷。较之后置于净化设备,还可以避免压缩空气的二次污染。

7.    若系统空气用量很大且时间很短,最好加大储气罐容易以作为储存之用,以免空压机频繁空重车,对空压机寿命有很大的好处。

8.    系统压力在1.5MPa以下的压缩空气,其输送管内流速须在15m/sec以下,以避免过大的压力降。

9.    管路中尽量减少使用弯头及各类阀门,以减少压力损失。

10. 理想的配管是主管线环绕整个厂房,如此在任何位置均可获得双方面的压缩空气。如在某支线用气量突然大增时,可以减少压力降。且在环状主干线上配置适当阀门,以利检修切断之用。

网友A:
理想的配管是主管线环绕整个厂房,如此在任何位置均可获得双方面的压缩空气。如在某支线用气量突然大增时,可以减少压力降。且在环状主干线上配置适当阀门,以利检修切断之用。

学习了!